[求助] STB仿真为什么通常只看PVT就好了呢?

楼主(2025-11-06):
如题,请教下STB仿真为什么通常只看PVT就好了呢?蒙特卡洛仿真需要看嘛?在运放后级接一个source follower,在MC的某些高温点可以看到运放输出节点被往上抬高了很多,导致PMOS的headroom只有三四百mV了,DC gain由于进线性区而从60dB+下降至30dB左右,不过source follower输出点的电压倒还是比较稳定的,PM也是稳定的,结果也能接受。

问豆包给出的答复是这样的,感觉也有点道理的hh:
并非蒙特卡洛完全不用,仅在以下 “边界场景” 中作为补充:
  • PVT 最坏情况的稳定性接近合格线(如 PM=45°±2°):此时需要用蒙特卡洛验证 “随机偏差是否会导致部分样本 PM<45°”,评估良率风险;
  • 采用高精度补偿拓扑(如自适应补偿、多级补偿):这类拓扑对随机偏差(如器件匹配、寄生参数波动)敏感,可能出现 “PVT 合格但部分随机样本不稳定”;
  • 量产芯片出现稳定性良率问题:通过蒙特卡洛定位 “哪些随机偏差(如补偿电容容差、差分对匹配)对 STB 影响最大”,指导工艺优化或电路设计调整。
但这些场景属于 “特殊补充”,而非 “常规验证流程”—— 常规设计中,PVT 已能覆盖 99% 的稳定性风险。

网友:
要看的。pvt不能覆盖蒙特卡洛。后者会体现器件失配带来的影响。

网友:
跑下tt的mc就行了,除非你要军工级

网友:
我自己感觉是stb放着呢本身就是要留裕度的,PVT下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等等正常,就足够了。哪怕蒙特卡洛的偏差会出现其他的一些worst case再吃掉一部分裕度,那也还是在合理的裕度设计能保全的范围内

网友:
STB是小信号分析,很快吧,保险就跑呗,确实能将失配的情况也考虑上。如果能够有把握失配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不跑也可以。看个人选择。

网友:
PVT 已经是极限情况,蒙特卡洛也是根据PVT的极限情况进行分布的,所以并不会出现更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