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3_vip求助!!!!

楼主(2025-11-06):
1.   i3c配置为slave模式,不配置动态地址和动态地址有效,case运行后,i3c发出hot join,发出了000_0010,主控ack后,vip主控发出了7E后,居然发出了data[0],我已设置ccc = ENTDAA, set_ccc = 1,导致分配地址无法进行下去。
2.   i3c配置了动态地址和动态地址有效,主控发出ENTDAA,i3c不发出自己的Uniq_id和动态地址,导致主控后续发出i3c的地址,报错这不是分配的地址。

楼主:
顶一下,有大佬帮忙看下吗

楼主:
顶一下,我的ip生成代码的时候是配置为第二主机的,有大佬帮看下吗

楼主:
现在把data[0]设置成ENTDAA了,代码里看到i3c收到ENTDAA了,但是他不发出自己的uniqe_id,根据协议,i3c应该把自己的48bit id发出来,这个id需要我自己写入tx_fifo中吗,我觉得他应该自动发出去啊,不需要我写入tx_fifo

网友A:
1. 检查上拉有没有对;2. 检查speed mode;3. 跑一个vip自带的最简单的example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检查上拉有没有对;2. 检查speed mode;3. 跑一个vip自带的最简单的example看看波形
...

谢谢大佬回复,dut配置为target模式,vip已经分配完动态地址了,但是为什么分配动态地址是0呢,我在vip里面没找到分配动态地址在哪里配置的?这个报错没理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检查上拉有没有对;2. 检查speed mode;3. 跑一个vip自带的最简单的example看看波形
...

感谢大佬回复,现在dut已经接收vip分配的动态地址了,但是为什么vip分配的动态地址是全0呢, 我找不到vip里那里配置他分配的动态地址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现在dut已经接收vip分配的动态地址了,但是为什么vip分配的动态地址是全0呢, 我找不到vip ...

解决了,谢谢大佬,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我配置dut为master模式,为什么他会丢失仲裁啊?我已经配置了dut的地址属性表,把target的地址配置进去了,代码显示丢失了仲裁,导致地址发不出来。。。我已经看到下一个数据就是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