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版图规则

楼主(2025-11-07):
各位大佬,我找的这份工艺是不是有问题,为什么SN区域甚至比NWELL还要大?这个有什么讲究吗还是就是工艺问题。

网友A:
学版图首先是要学一下工艺的步骤

楼主:
drc跑了没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版图首先是要学一下工艺的步骤

可以讲讲吗

网友:
没咋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版图首先是要学一下工艺的步骤

integrated: 单管加衬底接触, 并且衬底和source同电位, 可以选择这种模式。
detached: 单管加衬底接触, 并且衬底和source 可以接不同电位, 可以选这个模式。

发现是这个问题了  感谢

楼主:
body type 选的detached

网友B:
实际起连接NW效果的是这个红色区域,原理上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起连接NW效果的是这个红色区域,原理上没问题吧

原理上没问题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sn做单独的阱隔离的时候为什么会从nw伸出一部分  外面的guardring还需要怎么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上没问题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sn做单独的阱隔离的时候为什么会从nw伸出一部分  外面的guardring还需要 ...

个人感觉是因为S家技术不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是因为S家技术不精湛

CSMC家的BCD工艺也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SMC家的BCD工艺也是这样的

若 N + 注入未覆盖 NWELL 的全部范围(尤其是边缘区域),NWELL 边缘与金属的连接需通过低掺杂的 NWELL 体区传导,增加串联电阻。在大电流场景(如功率 PMOS)中,这会导致额外功耗和发热,甚至影响器件开关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 N + 注入未覆盖 NWELL 的全部范围(尤其是边缘区域),NWELL 边缘与金属的连接需通过低掺杂的 NWELL  ...

这是哪一本书上写的吗  可否指下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