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时序违例怎么处理

楼主(2025-11-07):
(图片)

网友:
往前追一下不就知道了,很多都是异步信号引起

网友:
这是后仿报的timing vio是吧?有以下debug 思路:(1)保证后端给的sdf正确吃上,反标率正常为100%,为反标上delay的地方需要debug。(2)拉波形去对sdf的delay值,能对上的话下一步就找STA去报timing path了(3)假设他那报不出来,那就得看下约束的准确性了。基本上这套下来,可以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