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电路衬底接触问题求出

楼主:
数模混合电路中,数字电路nmos衬底接DVSS,模拟部分nmos衬底接AVSS,在版图中所有nmos相当于在一片衬底上,那版图中这两部分衬底接触应该怎么画呢?

网友A:
BCD工艺的话,可以真正隔离。CMOS工艺的话,从防衬底噪声的角度,可以加NW环+.PSUB环隔一下,LVS方面,工艺里一般都有一个用于标记单独衬底的辅助层,名字可能叫PSUB, SUBD等,它所覆盖的地方和它外面的PSUB在LVS过程中被当做两个不连通的PSUB。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D工艺的话,可以真正隔离。CMOS工艺的话,从防衬底噪声的角度,可以加NW环+.PSUB环隔一下,LVS方面,工艺 ...

CMOS这个只是用来骗LVS的,实际上应该在电路外围或者芯片外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D工艺的话,可以真正隔离。CMOS工艺的话,从防衬底噪声的角度,可以加NW环+.PSUB环隔一下,LVS方面,工艺 ...

NW环可以把所有的模拟电路包在一个环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