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Toolbar自建一个quickAlign的快捷图标

楼主(2025-11-07):
作用:在Layout窗口的Toolbar栏自建一个能显示quickAlign状态和快速输入所需space的icon及输入框,用一个快捷键解决quickAlign使用过程中需要不断通过按F3的方式调出enterForm再去选功能的过程。

环境:61及以上吧
用法:提前加载QuickAlignCB.il脚本,然后按绑定的快捷键"`"(波浪号那个,可以自己换)切换,切换时能看到图标切换效果。

1. 在Toolbar栏右键进入Customize选项。

2. 在Toolbar Manager新建一个Toolbar,Name需要跟脚本保持一致,Description随自己心意填。

3. 在新建的Toolbar底下新建一个Action和一个Combo,Name需要跟脚本保持一致,Icon可以选软件内置的,也可以自制,Callback需与脚本函数名保持一致。

4. 上面的设置好后在Toolbar Manager点OK,然后关闭layout窗口再重新打开一次,此时再在Toolbar栏右键就出现刚才设置的Toolbar了,选上,放在自己喜欢的位置,然后再把这个Workspaces另存(存到个人home目录下的.cadence其它virtuoso启动后也可以用)。

使用效果:

627 Bytes, 下载次数: 1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更新,修了一些小bug。

672 Bytes, 下载次数: 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厉害!已经用上了,但我发现了两个问题:
1.无法通过在toolbar里面输入数字来修改间距
2.按下A键的时候,这个函数的快捷键会失效
如果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话个人感觉使用起来会更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已经用上了,但我发现了两个问题:
1.无法通过在toolbar里面输入数字来修改间距
2.按下A键的时候,这 ...

第一个问题我这边是没问题,无论是按下A键过程中还是没按的时候都能修改。

第二个问题快捷键失效是因为A键绑定的函数属于hi函数,需要人去干预退出这个程序的流程再处理快捷键的代码。虽然快捷键失效,但是能通过点图标的方式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这边是没问题,无论是按下A键过程中还是没按的时候都能修改。

第二个问题快捷键失效是因为A ...

好的!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B:
您好   我根据您的描述复刻了整个过程   但我添加的Toolbar是在layout目录下    当我打开layout XL  快捷图标就会消失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根据您的描述复刻了整个过程   但我添加的Toolbar是在layout目录下    当我打开layout XL  快捷图 ...

打开XL模式workspace已经变了,自建的Toolbar不在上面很正常。如果常用XL模式就另存一个workspace,不常用就手动添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XL模式workspace已经变了,自建的Toolbar不在上面很正常。如果常用XL模式就另存一个workspace,不常 ...

不好意思   我可能描述的不太清晰   打开XL后   My Toolbar选项就没有了(调不出来了)   我在toolbar manager中看VirtuosoXL 与Layout不是同一个application     我在VirtuosoXL下新建toolbar action combo他们的name因为与layout中设置重复  不能新建   所以现在如果在L中使用   XL中就用不了    L中的toolbar删掉,在XL下新建也可以使用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两边都能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可能描述的不太清晰   打开XL后   My Toolbar选项就没有了(调不出来了)   我在toolbar ma ...

我这边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不能重名是正常的,XL从属于Layout,只是workspace保存的Toolbar不一样。

你保存了workspace重启virtuoso试试,可能是你新建的Toolbar只是保存在你个人workspace下,系统内置的workspace并没有你新建的Toolbar信息,所以换到XL模式后找不到新建的Toolbar了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C:
+1,火佬我这边试了下也无法通过在toolbar里面输入数字来修改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火佬我这边试了下也无法通过在toolbar里面输入数字来修改间距。

难道是virtuoso版本差异吗?我用的版本是IC617,其它版本没条件测试

把Log filter的选项都选上,然后就正常的用a键修改一下space,然后完成这次操作。把这段操作期间CIW的输出截图给我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火佬我这边试了下也无法通过在toolbar里面输入数字来修改间距。

输完数字后图标变灰,会自己切回NO SPACE模式但数值是我输的数值,再点图标一次后还是NO SPACE模式,但是我输的数字会变回默认值,再点一次图标变成user space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virtuoso版本差异吗?我用的版本是IC617,其它版本没条件测试

可能,我用的618,但改间距的函数我看了下是和脚本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完数字后图标变灰,会自己切回NO SPACE模式但数值是我输的数值,再点图标一次后还是NO SPACE模式,但是 ...

下的是最新那版吗?光看描述还是确定不了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