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电流镜进行线性区原因分析求助

楼主(2025-11-07):
以前运放只会抄参数,现在仿真遇到电流镜不饱和的问题,请问输入对管上头这个PMOS的D级电压非常高,我应该如何拉低进入饱和区呢。输入共模锁死了,感觉只能调宽长比,不知道怎么分析是PMOS本身的影响更大,还是放大电路的影响更大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你前级电路的输出。D的电压只会被你的输入对管锁住。。而不是它去限制你的输入共模。

网友:
这个输出是啥级啊

网友:
二楼说的没错,电流源漏极电压由输入共模电压和输入管的VGS共同决定。VGS由基准电流IREF和输入管的尺寸决定。通过调整这三个参数使漏极电压达到设计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