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it SAR ADC 0.5um Prcoess Size < 300x300

楼主(2025-11-07):
Hi, All:
     12bits SAR ADC

      True is 10bits, Full Range.
       转换速率:同步clock的架构就在4 to 8 MHz.
      Calibration: NO.

      面临的问题是:
      Full Range, 0 to 3.3

      Any detail document can share it.
      First time design. No relation Database.

网友A:
with or without input rail-to-rail buffer?
with:linearity limited for gnd/vrefp;
without:sampling time and input source resistance limited;
application depen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th or without input rail-to-rail buffer?
with:linearity limited for gnd/vrefp;
without:samplin ...

Hi,Sir:
    Without input Rail-to Rail Buffer
    The limit is the VDD to Gnd with Good INL/DNL  with Sampling phase some clocks
    The structure is Main DAC 7 bit  (Cap array) , Sub DAC 5 bit (Resistor Ladde)

Any sugges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Hi,Sir:
    Without input Rail-to Rail Buffer
    The limit is the VDD to Gnd with Good INL/DNL  w ...

why choose 12bits distributed to cap and res separately?

楼主:
Reference the origin design (10bits) to extension to 12bits.
But the origin Database is not good.  So it need to enhance to 12bits for Products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