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压LDMOS进行大比例电流镜像时仿真和实际差距有多大?

楼主(2025-11-07):
如题,小弟在项目中使用该结构对功率管进行电流采样,功率管为20V的nldmos,运放采用高压输入的共栅放大器。

设置电流比例为1A:100uA也就是一万倍。仿真中PVT全都比较精准,上下浮动不超过5%,应该也没有出现耐压问题。
但是测试结果极其不理想,几乎没有准度可言,相差近50%,且线性度也较差。
三端都钳位在同一电压,这个结构对于版图的一些寄生电阻电容啥的似乎并不那么敏感,至少不应该出现这么大差距。
想知道这种高压管尤其是LDMOS只能固定最小L,是不是本身复制电流的比例就难以预料?
想请教造成这么大偏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运放钳位不准,版图位置没在一块,耐压出现问题等),10000倍比例的高压LDMOS电流镜实际上本身会有多大偏差?

网友A:
POWER _MOS是N管吗?是的话你得考虑钳位运放的失调电压造成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_MOS是N管吗?是的话你得考虑钳位运放的失调电压造成的影响

是NMOS,功率管和采用管的G、D都连一起,只有S靠运放钳位,运放失调确实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也不好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

有个稍微好点的地方就是功率管电流比较稳定,就不是电感电流那种锯齿形,而且是经过片外电容滤波之后的纹波很小的电流。按理说对于运放工作是比较友好的。
还有就是想知道即使运放没有问题,就是纯靠10000倍LDMOS电流镜复制,其本身有多少精度呢?会不会仿真出来精度很准,实际会偏差20%甚至50%这种

网友:
我现在这种结构,低压工艺,80:1复制比例的情况下Mismatch已经造成±10%的电流复制精度,何况你是10000:1,并且高压管的失配会更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NMOS,功率管和采用管的G、D都连一起,只有S靠运放钳位,运放失调确实会造成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也不 ...

会的,带上mismatch后一个是10000:1已经有波动了,另一个就是运放的失调

网友B:
测试结果相差近50%是指是指100uA变化50%吗,实测最差变为50uA或者150uA?

网友C:
共栅放大器长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结果相差近50%是指是指100uA变化50%吗,实测最差变为50uA或者150uA?

就是比如仿真时给功率管1A电流,运放输出100uA,施加到10K电阻上输出电压为1V,测试时输出电压为1V时电流实际却有1.5A这种。
也就是电流比例为15000:1镜像电流严重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比如仿真时给功率管1A电流,运放输出100uA,施加到10K电阻上输出电压为1V,测试时输出电压为1V时电流 ...

如果工艺库支持mismatch的话建议跑蒙卡仿真

网友B:
你的电阻PVT精度多少,你仿真PVT精度±5%,怎么仿真比我的好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栅放大器长什么样?

就是常规的结构。
目前怀疑可能是5管尺寸给大了,5管的VG=VB-VGS(2)-VDS4。需要较大的压差才能使4管和2管饱和,而5管如果尺寸太大(VDS又很大)导致走100uA时VGS较小,二者冲突。可以增大5管L使正常输出100uA时VGS较大。
还有个可能就是5管的D直接接到VOUT是否会有问题,虽然理论上VOUT正常输出低压时,5管也就是VDS大点,能耐住压,但是怕模块进行开关、启动时VOUT节点是否会出现不正常电压。是否串联一个高压NMOS开关在5管和电阻之间,使VOUT固定在低压(目前其实是有接zener钳位VOUT不超过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阻PVT精度多少,你仿真PVT精度±5%,怎么仿真比我的好这么多

电阻是片外的,所以仿真用的理想电阻。仿真结果比+-5%还要好不少

网友:
应该不至于偏这么多

网友D:
我很奇怪为什么你的PVT会好这么多,按理说SS,FF,会正负偏差很大,都是需要trim电路来修正的,我们是做了电阻分组的形式来达到良好的线性度的,另外这个电路是有适用范围的,超过适用范围会偏的离谱,要看下它的极限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奇怪为什么你的PVT会好这么多,按理说SS,FF,会正负偏差很大,都是需要trim电路来修正的,我们是做了电 ...

电阻是片外的,仿真用理想电阻。理论上只要运放能钳位住,就纯看两个管子的复制。所以仿真的结果很好。

请问这个适用范围是指什么方面?电压裕度嘛?还是带宽

网友:
没跑MC吗。MC结果是什么?

网友:
蹲个MC 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