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根据变频器设计一款滤波器?

楼主(2025-11-07):
1)输入电抗器和输出正弦波滤波器的选型:

变频器的输入电抗器,额定电压400V额定电流400A感量0.079mH,输入压降2*pi*50*400*0.079*0.001=9.9V;

变频器的输出电抗器,额定电压400V额定电流400A感量0.28mH,输出压降2*pi*50*400*0.28*0.001=35V;

上面那个输入电抗器的结果应该是对的,下面这个不应该压差有这么大,应该使用要滤除的谐波频率和相应的幅值去计算压降;

2)du/dt滤波器和正弦波滤波器:电抗器本质上就是电感,查阅一些资料介绍了du/dt滤波器是LC结构,以及和正弦波滤波器的不同,但是没有说正弦波滤波器是什么结构;

1、按照经典法或者现代法设计出来的滤波器,都需要一个特征阻抗,应用在变频器输入输出侧的电抗器或者滤波器,其特征阻抗应该怎么匹配?或者说怎么求解变频器的输入侧的阻抗,再或者说求电机输入侧的阻抗?

2、正弦波滤波器和du/dt滤波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3、怎么根据变频器的功率、载频设计出一个正弦波滤波器,以变频器额定功率100kW额定电压400V额定电流200A载频4K为例,该如何选择电抗器和电容器的容量大小?

4、从两套滤波器参数看滤波器的设计原理?

400uH+140uF,截止频率为672Hz,这套参数是正弦波滤波器用于450kW1140V2K载频;

13uH+0.0333uF,截止频率是76493Hz,这套参数用于dv/dt滤波器用于1000kW660V3K载频;

两套参数适配的变频器输出频率不超过100Hz,从这两套滤波器的设计参数能否看出滤波器的设计原理,滤波器要滤除的信号是开关频率,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和输出频率之间满足的数量关系,要求是如何实现的?之前遇到过截止频率和开关频率不匹配导致输出电流发散,当时的解决措施是减小电容进而减小截止频率,同时把开关频率提高,最终使截止频率比开关频率更小,相距更大,但是不知道其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