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电容阵列切换时电平值与理想切换值相差较远的原因

楼主(2025-11-08):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再做一个PIP-SAR,做其中的子SAR ADC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两个子SAR ADC分别为7位和8位),因为工艺限制,导致其中最高位电容值接近900fF,采样频率是20M,为了再短时间内能给电容充满电实验采样开关尺寸相对来讲就比较大,BOOT中连接输入和输出的管子W/L是32u/600n.采用的是VCM-BASED切换时序。上级板连接VCM的也用了BOOTSTRAP开关,问题就出现了,在输入信号频率较低时他有效位数什么的都很正常。在输入信号频率接近10M的时候,单独仿真子SAR 的时候也没问题,但是当代如整体式发现,这个时候其实他采样道德实际的电压值和理论值差10几mV左右,高位电容切换时切换电压值也差十mV左右,这样导致我在频率较高的时候比着比着就在5位或第6位出问题了。一开始我怀疑是比较器寄生电容导致的,但我将比较器换成理想比较器的时候,效果并没有改进,而且我实际跑了DC看了看我比较器输入端口寄生电容相对我整个DAC来讲小的可怜,然后吧上级版连接VCM的BOOT开关换成理想switch开关,这个时候对应的采样到的值包括切换值相比于之前的前一种情况来讲其效果要好很多,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我这一块的寄生导致的问题,但是问题来了就是我这个分配给上级版他单独连接VCM的时间是6ns,要让他每次量化以后迅速回到VCM的值的时候对应的这个BBOT连接输入输出管子的尺寸就不能太小,要不然就拉不会VC没信号。但是他要是能在规定时间内回到VCM他下一次采样包括切换电平值就会和理论值相差十几mV,就是这两种情况回不到VCM,和切换至有问题都会导致我量化效果有问题,那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解决啊?我实在困住好几天了,没办法了来求各位指点指点小弟,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嘛能不能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是电荷注入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