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的R+C+CC后仿不收敛问题

楼主(2025-11-08):
请问hspice里同一个ADC我在提C+CC后仿没有问题,提R+C+CC后仿就会报no convergence in operating point的问题,并且要卡很久才能出现这个error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减少后仿网表提的R C,比如设置小于0.1R和小于0.1fF的忽略,考虑到你电路的实际工作频率,可以把忽略的阈值设置更高一些,让网表再小一些。

网友:
把电源等直流源改成从0开始上升的PWL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