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时序收敛求助

楼主:
大佬们,为什么我innovus,没有报IOPAD的fanout违例,而在PT却有这么大的违例,而且我在innovus时序已经收敛了,但在PT却严重不收敛,最大setup有1ns的违例,我周期是5ns,200MHz,用的是同一SDC

网友:
这也不是什么时序问题,单纯fanout为例。应该是PT的脚本设置了max_fanout为10,把PT脚本打开找一下哪里设置了然后注释掉即可吧

网友:
这个 io pad上的fan out违反是假的,可以waive,setup违反需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