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fc在设置path group时如何正确设置?

楼主(2025-11-09):
本人后端初学者,最近在看group_path命令,看到有很多option,比如priority、weight,critical_rang,这些要根据哪些指标来设置?group path要怎样科学的设置?什么情况下要单独设置group path?以及如果要设置的group比较多,又应该怎么设置来达到预想的优化效果?
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大的方向就reg2reg reg2icg  reg2mem mem2reg, IO: in2reg reg2out in2out;
细分的话就看你里面有哪些比较critical的path,weight看情况去设

网友:
先用默认的path group跑,如对结果不满意可以先试试其他手段(比如调floorplan),调path group应作为“最后”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