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器输出没有积分

楼主(2025-11-09):
想做一个伺服环路,里面的积分器只需要进直流就可以,一个不太需要考虑带宽的。我拿输入直流2.5V(VCM0和2.5都试过)跑瞬态结果输出几乎就是0,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输入信号怎么设置的,ac amplitute多少,fre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怎么设置的,ac amplitute多少,fre多少

拿直流输入的,伺服环路要积分直流的

网友A:
你这个不就是最简单的积分器吗,我在网上看的直流伺服环路积分知乎那样,你去知乎看https://zhuanlan.zhihu.com/p/1889115936960800749,你用vpulse作为源,周期2us,仿20us输出就是积分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就是最简单的积分器吗,我在网上看的直流伺服环路积分知乎那样,你去知乎看https://zhuanlan.zhihu ...

我解决了,单仿时电容断开了,相当于开环了,要整个环路一块仿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