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每次比较时电容阵列的电平会降低

楼主(2025-11-09):
各位大佬小弟在所一个SAR ADC所使用的比较器入图一所示,是全动态的比较器结构,我采用的是VCM-Based切换方式,下极板采样。图二是我对应的电容上级版在比较过程中的电位变化,红色圈出来的是比较器处于CLK为低电平时复位状态,这个时候值是没问题的,但是当其要比较时,也就是CLK位高电平时如绿色圈,他不咋到咋的就自己会降低2-4mV的电压值,按道理来讲这个和我每次切换的电平值相比不算大,但是他每次都存在导致到了后面几位比较的时候就出错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全动态比较器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啊。这个是.18工艺20M的一个SAR。有点捉摸不透想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这个是我第一级尺寸的设置

网友A:
maybe charge injection trough Cgs, try to play with W of diffpair or add compensation charges in sampling phase

网友B:
仿真精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精度不够?

赞同,看看step是否太大了

网友C:
假如不是精度问题的话,先排除下是不是Cgs的问题,在栅极输入信号加一个vcvs隔离掉Cg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不是精度问题的话,先排除下是不是Cgs的问题,在栅极输入信号加一个vcvs隔离掉Cgs试试 ...

大哥我在电容极板和比较器间是图一这种连接的方式,但是他对应的电容阵列只能采样却不能进行相应的每次比较切换(我这个是下极板的VCM-Based切换方式),是我这个VCVS的连接方式有问题嘛还是怎么的,麻烦您帮小弟看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ybe charge injection trough Cgs, try to play with W of diffpair or add compensation charges in sam ...

大哥您好,这个如果是Cgs的电荷注入的话,按道理讲应该要降低输入对管的尺寸,但是这种动态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又要使得他输入对管尺寸不能太小,是不是这个调整W就有点难,第二个这个采样阶段补偿电荷的话我第一次接触,您能详细讲讲嘛亦或者您有相关文献嘛,有的话方便分享一下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在电容极板和比较器间是图一这种连接的方式,但是他对应的电容阵列只能采样却不能进行相应的每次比 ...

差分就用两个vcvs,+端接输入,-端和下端都接地,上端输出,增益为1。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隔离buff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精度不够?

大哥您这个仿真精度不够具体是指的是?我有点小笨还希望您细说一下,我把tran里面的三种仿真选项都试了一下,结果都大差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就用两个vcvs,+端接输入,-端和下端都接地,上端输出,增益为1。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隔离buffer了。 ...

哦哦好,谢谢您我现在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就用两个vcvs,+端接输入,-端和下端都接地,上端输出,增益为1。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隔离buffer了。 ...

大哥您好,按照您说的方法加上VCVS他果然消失了,这个是不是基本确定就是Cgs的电荷注入所引起的呢?按道理讲应该要降低输入对管的尺寸,来减小这种电荷注入,但是这种动态比较器的失调电压又要使得他输入对管尺寸不能太小,而且您看我输入对管尺寸2u/500n似乎也不算很大,那应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呢?还希望您指点一下小弟,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就用两个vcvs,+端接输入,-端和下端都接地,上端输出,增益为1。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隔离buffer了。 ...

大哥您还在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您好,按照您说的方法加上VCVS他果然消失了,这个是不是基本确定就是Cgs的电荷注入所引起的呢?按道 ...

差分信号会不会把这样的电荷注入抵消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分信号会不会把这样的电荷注入抵消掉呢?

大哥我没太懂你说的那个差分和我理解的差分是一个东西不,就是我现在电容阵列本身是全差分的形式,您说的差分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您好,按照您说的方法加上VCVS他果然消失了,这个是不是基本确定就是Cgs的电荷注入所引起的呢?按道 ...

比较器回踢,一般是共模形式,某些情况也会出现差分形式的回踢,此时会严重性能,SAR的比较器确实是一个设计重点,你可以尝试仔细分析回踢的机理,对单个比较器仿真和对比多种比较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回踢,一般是共模形式,某些情况也会出现差分形式的回踢,此时会严重性能,SAR的比较器确实是一个 ...

大哥这个Cgs的电荷注入也是回踢噪声的一种吗?回踢噪声不是以来的Cgd寄生电容残生的吗?我有点小笨,看了看论他里面其他人发的帖子,有说解决回踢的方法但是我看文献里面的表现图和我这个还是有些不同的,我还是有点小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Cgs的电荷注入也是回踢噪声的一种吗?回踢噪声不是以来的Cgd寄生电容残生的吗?我有点小笨,看了 ...

你可以再排查下是Cgs还是Cgd,方法就是在vcvs处自己加Cgd。
当然实际上的C是会随着栅电压变化的,可能会不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再排查下是Cgs还是Cgd,方法就是在vcvs处自己加Cgd。
当然实际上的C是会随着栅电压变化的,可能会不 ...

哦哦好我人工加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再排查下是Cgs还是Cgd,方法就是在vcvs处自己加Cgd。
当然实际上的C是会随着栅电压变化的,可能会不 ...

大哥您说的这个电容是不是要跨接VCVS,就是这个电容一端接电容阵列上级板另一端接输入对管的漏端或源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再排查下是Cgs还是Cgd,方法就是在vcvs处自己加Cgd。
当然实际上的C是会随着栅电压变化的,可能会不 ...

大哥您好,我按照你说的方法认为的加上电容以后发现他电容加载Cgs的图像和实际的图像相差不大,这个极有可能就是Cgs的沟道电荷引起的了,那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啊?我看论坛里面大多都是处理回踢噪声的。还望您指点一下小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再排查下是Cgs还是Cgd,方法就是在vcvs处自己加Cgd。
当然实际上的C是会随着栅电压变化的,可能会不 ...

大哥您还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没太懂你说的那个差分和我理解的差分是一个东西不,就是我现在电容阵列本身是全差分的形式,您说的 ...

我记得拉扎维书上提到过,电荷分别注入到电容差分信号上,只引起共模电平的变化,相减之后就能抵消。我实际做SAR的时候单端电压也控制不住,但差分相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