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频曲线陡增

楼主(2025-11-09):
家人们请教个问题,最近学一个FVF结构,结构如下图,我自己搭左边这个control voltage generator的时候用了一个9管OTA加P管的结构,如下图23,接了一个3.1pF的mim电容接成casecode补偿的方式,仿出来相位裕度曲线陡增,如下图4,这个怎么去分析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A:
这样casocde是有机会出现一个零点去补,但代价是高频次级点容易共轭,虽然看起来相位裕度改善了,但增益裕度大幅下降。
图中这种一般米勒补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casocde是有机会出现一个零点去补,但代价是高频次级点容易共轭,虽然看起来相位裕度改善了,但增益裕 ...

好嘞佬,今天刚拜读了你发在知乎上的文章,获益匪浅,我下来在推推这个内环的环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