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控制环路补偿 积分误差放大器无法正常输出

楼主(2025-11-09):
我目前在学习电压控制模式 开关电源控制环路,目前在1型补偿的仿真上遇到了问题。我在simplis进行仿真的时候,发现按照书上的电路,误差放大器不能正常输出

查阅资料得知是因为缺少直流反馈通路,需在在反馈电容上并联一个电阻

改进之后,可以正常输出并且测试幅频曲线。但这里的问题是,按照理论分析的1型补偿器,应该存在一个零极点,在反馈通路上并联一个电阻后,这个极点对应的频率变大了,而且并联电阻越小,偏离幅度越大。但如果并联电阻太大,EA的低频增益太大,非常容易饱和。

当我进行2型补偿器仿真的时候,发现问题更明显

按理说2型补偿存在1个极点和1个零点,且应使零点和功率级的二重极点重合,但如果在反馈通路上并联一个电阻,对幅频曲线的影响很大。
如果想尽量降低影响,就需要提高电阻阻值,但是这也使得EA低频增益过大。

网友:
老哥你好,最近也在做这类补偿,我在做二型补偿时,零极点位置根据电容电阻值可以确定,且和理论相符,但是中频增益却没有办法改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C:\Users\86187\Desktop\2型补偿.pngC:\Users\86187\Desktop\2型补偿.png

网友:
檢查你的EA output impedance 跟 maximum current

你所有電阻都是10 - 100 ohm這個級別, 代表opamp 噴出去電流都是10mA - 100mA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