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报错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楼主(2025-11-09):
我在做sar adc的栅压自举开关仿真,遇到了报错,各位大佬求救

ERROR (SFE-868): "input.scs" 9: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10: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11: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12: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13: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14: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15: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16: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17: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18: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19: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20: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21: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22: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23: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24: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25: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26: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27: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28: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29: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30: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31: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ERROR (SFE-868): "input.scs" 32: Can not open input file `/home/IC/tsmc18rf/tsmc18rf/../models/spectre/rf018.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nsure that the file exists and the path to the file is correct. Otherwise, use the -I<path> command-line option to specify the path to the file.

Time for NDB Parsing: CPU = 192.578 ms, elapsed = 172.699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292.932 ms, elapsed = 172.718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47.8 Mbytes.

Time for parsing: CPU = 160 us, elapsed = 80.1086 us.
Time accumulated: CPU = 293.524 ms, elapsed = 173.012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47.9 Mbytes.

~~~~~~~~~~~~~~~~~~~~~~
Pre-Simulation Summary
~~~~~~~~~~~~~~~~~~~~~~
~~~~~~~~~~~~~~~~~~~~~~

Aggregate audit (8:33:53 PM, Sun Nov 9, 2025):
Time used: CPU = 297 ms, elapsed = 297 ms, util. = 100%.
Time spent in licensing: elapsed = 22.4 ms, percentage of total = 7.54%.
Peak memory used = 48.5 Mbytes.
Simulation started at: 8:33:53 PM, Sun Nov 9, 2025, ended at: 8:33:53 PM, Sun Nov 9, 2025, with elapsed time (wall clock): 297 ms.
spectre completes with 24 errors, 0 warnings, and 0 notices.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网友:
ADE L界面中的setup设置正确的Model Libraries

网友:
要设置model

网友:
无非两种情况要么路劲下的文件没有读权限,要么路径不对

楼主:
搞错了,用成台积电了,我们改用中芯国际了

楼主:
搞错了,用成台积电了,我们地址改用中芯国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