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功率圆不收敛,不知道是不是稳定性问题,但是G级加了电阻让它大于1.

楼主(2025-11-10):
这个功率圆完全就是散状分布啊

这个功率圆完全就是散状分布啊

网友A:
大信号稳定性和小信号稳定性不一样的,再调一调稳定电阻的值,还有Zsource降低增益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信号稳定性和小信号稳定性不一样的,再调一调稳定电阻的值,还有Zsource降低增益试一试。 ...

佬好,奥是这样,Zsource降低增益是什么意思,是降低输入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