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布局

楼主(2025-11-10):
小白问问 各位大佬,版图正向布局根据什么来规划floorplan,没有封装资料,只有电路图

楼主:
对于经验丰富的人来讲他们一般咋布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经验丰富的人来讲他们一般咋布局

首先得明确封装信息啊,不然你怎么摆放PAD和相关的ESD?

这得找电路先沟通
确认了PAD位置后看你怎么区分1、按电源地分类2、按功能分类
区分噪声源和敏感模块
对应IO一般采用就近布局,重要模块居中摆放,然后相关功能模块依次周围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