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锁定之后能不能关掉电荷泵

楼主(2025-11-10):
求助各位大佬三个问题,
1.锁相环锁定之后能不能关掉电荷泵(dummy路径常开)来避免电荷泵失配引入的杂散??
2.模拟的pfd+cp增益不是很大必定锁定吗?有必要在接近锁定时用TDC替代pfd吗?游标tdc最小判断步长是一个buf的延时10ps左右,死区不比pfd的判断范围大吗,我感觉不如pfd啊??如果考虑工艺失配等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3.另外一个问题,我这里不断在一个小范围内震荡无法锁定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
下面六行是参考时钟上升沿采样到vco输出的电压量化vpsam【2:0】和vnsam【2:0】,他俩相同在011或者110就能锁定,现在一直在反复调

过头,导致震荡

网友A:
1,不能,那样就不叫环了,性能只有VCO的性能。
2,tdc很考验工艺的失配,为了减少失配面积又得做得很大。cppll的重点是锁频,有一点相位偏移问题不大。
3,先计算好环路稳定性吧。

网友B:
电荷泵不工作的话那么就是个开环电路,整数锁相环确实不太需要tdc吧,模拟锁相环pfd cp的死区能设置到10ps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能,那样就不叫环了,性能只有VCO的性能。
2,tdc很考验工艺的失配,为了减少失配面积又得做得很大。c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不工作的话那么就是个开环电路,整数锁相环确实不太需要tdc吧,模拟锁相环pfd cp的死区能设置到10ps ...

不是通过延长pfd的rst来消除死区的么,,前仿的话用模拟pfd cp锁定后updn大概有1-2ps的相差,div和ref也只有不到1ps的相差,,tdc检测精度最小只有6-10ps,鉴相能力感觉没有模拟pfd好,但是上头想在快要锁定时用tdc替代pfd,不知用tdc有什么无法拒绝好处么?(上头想用数字控制cp,但我感觉量化误差会让锁定效果不如模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通过延长pfd的rst来消除死区的么,,前仿的话用模拟pfd cp锁定后updn大概有1-2ps的相差,div和ref也 ...

你是整数锁相环还是小数锁相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整数锁相环还是小数锁相环呢

整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