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怎么给驱动强度

楼主(2025-11-10):
**WARN: (IMPCCOPT-4313):        Innovus cannot determine the drive strength of clk_pad, which drives the root of clock_tree clk_main. To time this clock tree, Innovus will assume that it is driven by a driver cell with a fixed output slew of 0.000 and a maximum driven capacitance of 0.000.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set the source_driver property on this clock tree appropriately in order to correct this assumption.

网友A:
看这说明,你set source_driver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说明,你set source_driver试试呢

怎么用呢

网友:
约束是不是没设driving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