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这样接globalNetConnect会短路吗?

楼主(2025-11-10):
佬们,CUT两侧IO都是VSSD的port,然后CUT是VSS1跟VSS2
我现在这样接,会短路吗?

globalNetConnect VSSD -type net -net VSS1 -override -inst CU1
globalNetConnect VSSD -type net -net VSS2 -override -inst CU1

globalNetConnect VSSD -type net -net VSS1 -override -inst CU2
globalNetConnect VSSD -type net -net VSS2 -override -inst CU2

网友A:
CUT 的本意是分开,你这么接就不是分开的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T 的本意是分开,你这么接就不是分开的拉

可是,CUT两边的IO的PORT名字是一样的 ,我需要怎么处理?才能不短路。

网友A:
你顶层只有一个地么?只有一个地那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顶层只有一个地么?只有一个地那就无所谓了

地的话是只有一个,只是要求这边加个CUT,断开模拟跟数字的,然后两边给的port名字一样,都叫VSSD,第一次搞这种TOP的,懵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