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EN供电,VDD不供电,VDD会有信号。

楼主(2025-11-10):
救救孩子
1.小弟是名新手,最近流片回来,测试人员反馈,如果切断VDD供电,只保留使能EN信号,输出仍会有信号,初步推测可能是因为ESD的问题。
2.以下面的电路为例,EN与VDD之间存在一个二极管,EN大于二极管的阈值,VDD就会有电压,从而为后面的反相器供电。
3.小弟就是想知道,如果要解决测试人员反馈这个问题,又要使得EN处有ESD,应该怎么改电路(小弟愚钝,如果有图是最好)。
感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正常工作VDD就是给电的啊。
要考虑正常工作EN是否比VDD电压高,如果不会高于VDD这样就没啥问题。
如果VDD不给电EN给电,这种情况是设计所需,那么EN就采用对VDD open的方式,只对GND保留ESD。
或者EN于VDD之间加双向耐压的ESD结构。

网友:
EN到VDD之间加正反二极管串联,防倒灌

网友:
en如果是低压脚可以考虑不用对vdd的二极管,只要en对地的esd能过,那en到vdd的路径就是en到地再从地到vdd。 你可以fib割断上面二极管验证下esd。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en与VDD之间串100K的电阻,然后用开漏的办法来控制en。

楼主:
各位前辈的回答都有道理,这位前辈的字最长,采纳了。(๑•̀ㅂ•́)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