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出现管子击穿问题

楼主(2025-11-10):
电路里面涉及到时钟信号【一个时钟信号】与电荷泵,当前跑PSS+PSTB或者PSS+PAC仿真的时候出现PSS仿真时提示管子被高压击穿导致PSS失败,PSTB和PAC无法正常运行,请问是否有解决方法解决PSS仿真中管子被击穿?
【电路的VDD:1.1V;PSS仿真提示管子跑到11V导致击穿】
如下图所示:并且提示最高电压有170V,我VDD 1.1V是如何跑到那么高电压呢?
cadence提供的解决方法也尝试过了,请问大家有何看法?

管子的Vgd跑到12V

管子的Vgd跑到12V

最高电压170V和解决方法

最高电压170V和解决方法

网友A:
你在跑charge pump的稳定性吗,可能跟你控制方式有关?你用的调频还是调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跑charge pump的稳定性吗,可能跟你控制方式有关?你用的调频还是调幅

我是在跑LDO的环路稳定性,LDO设计里面有使用到charge pump作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跑charge pump的稳定性吗,可能跟你控制方式有关?你用的调频还是调幅

调幅,您也有遇到PSS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所以你这个PSTB是接在LDO环路里还是pump的环路?我理解是你这个是NMOS功率管处的charge pump?这个问题我之前碰到过,我把steady ratio放大一点就好了。这种仿真一定要瞬态稳定后才能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这个PSTB是接在LDO环路里还是pump的环路?我理解是你这个是NMOS功率管处的charge pump?这个问题我之 ...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charge pump接在LDO的环路里,换言之 LDO 的feedback信号给charge pump,charge pump 再去控制功率管的 gate端这样形成的一个闭环控制。您这里的steady ratio具体大概给多少比较合适呢?是否有给值的大致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