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报错 (PO.R.8) - 反相器

楼主(2025-11-10):
这个反相器的 Calibre DRC 报错 (PO.R.8) floating gate 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

注:我已经跑了 auto-place (包括 I/O pins pads) 和 auto-route

Screenshot 2025-11-10 at 1.59.16     Screenshot 2025-11-10 at 2.00.50

网友:
模块层 先不用管,chip 层不能有

网友:
如果rule里面有DEFINE CHECK FLOATING GATE,关掉就行。没有的话,就不要管了,top 时再说

网友:
感觉好像没有连。mark一下。

网友:
label 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