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noise仿真小问题

楼主(2025-11-10):
这个仿真运放noise的时候,各MOS管的噪声贡献应该有id/fn类型来区分热噪声和闪烁噪声,但是显示却是sum,是哪里没有配置好不?

网友A: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sum...同好奇。会不会是工艺PKD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sum...同好奇。会不会是工艺PKD的缘故

看了下,save allpub就有噪声组成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save allpub就有噪声组成出现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