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虚拟连接线路

楼主(2025-11-10):
各位大侠:
如果把很多的std cell 的symbol 被放在一个叫 top 的schematic里, 但是并没有连接起来, 当把它们的layout都调用出来后, 不能pass lvs.

显示错误是线路中的 电源和是 都 没有被连接在一起(在layout中我可以很容易把它们连接到一起), 因为在symbol中虽然它的都叫VDD/VSS, 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一根线。
请问一下,
1. 怎样可以很容易pass lvs?
2.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些symbol里的VDD/VSS被认为是连接在一起的线?

网友A:
在schematic里面将VDD/VSS打上label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chematic里面将VDD/VSS打上label就行了,

感谢回复!

只是schematic里的这些symbol太多了, 几百个。全部都一个一个的加, 太耗费时间了。
有没有其它办法 呢?

网友B:
可以脚本遍历跑lv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脚本遍历跑lvs啊

可以share 一个脚本吗?谢谢~

网友C:
导出电路网表,在开头定义 .global  VDD VSS
或者在LVS文件中将他们短接试试
LVS POWER NAME VDD
LVS GROUND NAME VSS
LVS POWER SHORT VDD
LVS GROUND SHORT V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一套自动跑drc、lvs和pex的csh脚本 - Layout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 ...

非常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出电路网表,在开头定义 .global  VDD VSS
或者在LVS文件中将他们短接试试
LVS POWER NAME VDD

Thank you very mu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