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需要带置位和复位功能的D触发器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5-11-10):
如题,需要一个带置位和复位功能的DFF电路原理图,置位和复位都是低有效,时钟下降沿有效。使用逻辑门或传输门实现均可,传输门实现最好。

网友A:
完整的d触发器

网友A:
1,先搭三输入与非门
2,用两个三输入与非门搭RS锁存器,带2低电平复位2低电平置位
3,用RS锁存器加与非门/或非门搭建D锁存器,带1个低电平复位1个低电平置位
4,用两个D锁存器搭D触发器,带1个低电平复位1个低电平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搭三输入与非门
2,用两个三输入与非门搭RS锁存器,带2低电平复位2低电平置位
3,用RS锁存器加与非门/ ...

感谢回答!可以大致画一个示意图吗,文字描述不是很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可以大致画一个示意图吗,文字描述不是很直观。

与非门搭建带复位置位的D锁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的d触发器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时钟自己再加一个反相器,改成下降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