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ADC FFT结果很差求助

楼主(2025-11-10):
小弟搭了一个2order 3bit量化sigmadeltaADC,目前从输出波形来看感觉功能上没什么问题,但FFT的效果很差,奇次谐波非常大,且NoiseShaping效果似乎也没出来,正常二阶应该达到40db/decade,目前运放换成理想了,有源加法器换成理想了,3bitFlashADC中的比较器也换成理想的了,但FFT结果没什么变化
找不出来什么原因,求助大佬救救孩子吧

网友A:
电源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多少?

vdd=2.5v

网友A:
把第一级积分器输入的两个开关换成理想的看看

网友B:
开关和时序检查一下吧,这个噪低太高了,不正常;另外确保建模是正确的,特别是多bit量化,sdtoolbox的量化器要做归一化缩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级积分器输入的两个开关换成理想的看看

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和时序检查一下吧,这个噪低太高了,不正常;另外确保建模是正确的,特别是多bit量化,sdtoolbox的量化 ...

这是我的simulink建模,3bit量化的vref为1.6v,建模中有在ADC-DAC模块输入输出呈上相应系数来模拟实际电路,建模后的PSD结果是对的,请问这有啥问题嘛

网友:
fft用hanning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simulink建模,3bit量化的vref为1.6v,建模中有在ADC-DAC模块输入输出呈上相应系数来模拟实际电 ...

不对,你可以单仿一下你的量化,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并且要做好归一化的参考,和归一化的缩放;
我的建模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你可以单仿一下你的量化,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并且要做好归一化的参考,和归一化的缩放;
我的 ...

谢谢佬!
我的建模图细节没展示出来,验证了一下建模是对滴,
最后发现问题在DAC反馈回去的开关,只用了一个小尺寸的单管开关,压降挺大,换成传输门后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佬!
我的建模图细节没展示出来,验证了一下建模是对滴,
最后发现问题在DAC反馈回去的开关,只用了 ...

ok,我没注意到你的vref有8/7的增益;你的建模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