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正常route之后端口时序剧增查看报告发现端口的capture clock 异常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5-11-10):
Arrival time一直没变化clock上有插cell但是从端口到reg的捕获时钟的时间一直没变化
有哪位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求指点

网友A:
能不能发完整的时序报告?包括header和capture部分

网友B:
你应该是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true了吧,改成fal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true了吧,改成false

谢谢大佬,确实是打开的,已经关掉在跑看一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完整的时序报告?包括header和capture部分

谢谢大佬的指点,我这个图片好像发不出来超过字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确实是打开的,已经关掉在跑看一下结果

非佬,之前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佬,之前遇见过。

,那大佬你是改掉之后直接跑route吗还是要从cts开始跑我刚入行还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佬你是改掉之后直接跑route吗还是要从cts开始跑我刚入行还不是很懂
...

我是重跑cts

网友B:
方便对比前后的report,clk起点从0开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对比前后的report,clk起点从0开始计算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