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怎么导入cell的gds

楼主(2025-11-10):
请教下foundry提供的一些比如sealring,bump的gds怎么导入到innovus设计中?

网友:
bump一般有对应lef,添加到global文件里即可
sealring一般直接gds merge gds,如果你不嫌麻烦,也可以写一个lef摆进去,streamout的时候可以直接出gds

楼主:
多谢回复,从gds怎么写一个lef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从gds怎么写一个lef呢?

这种单元写一个假lef就行了,只要外轮廓尺寸对得上,macro名字跟gds cell名字对得上就行

网友:
得弄个le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