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pmos输出级的问题

楼主(2025-11-11):
请问一下各位佬为什么很多电路的差分运放cascode运放输出级的pmos都做成衬源短接的结构,但是输出级的nmos没有这么做

网友A:
NMOS定义衬底要DNW,面积和设计难度会相对上升,而且存在工艺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NMOS定义衬底要DNW,面积和设计难度会相对上升,而且存在工艺不支持

就是说如果nmos输出的那级cascode也做成衬源短接的更好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如果nmos输出的那级cascode也做成衬源短接的更好是吧

只考虑电路性能我觉得是的,避免衬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