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layout版图为什么layers图层问题

楼主(2025-11-11):
佬们,我的layout里面layers好像没有poly这种,然后layers和以前用过的看起来好不熟悉,这是什么问题呀 屏幕截图 2025-11-11

网友A:
自己改下display

网友:
2#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下display

okok,感谢大佬,但是在里面没有poly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感谢大佬,但是在里面没有poly正常吗

PLL  是啥

楼主:
pll是衬底,但是我加ct的时候只有m1-ct,没有m1-pll这类是正常的吗

网友:
正常,PDK 没有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