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2016如何将波形添加到不同的group

楼主(2025-11-11):
目前添加波形都只会添加到group1中,verdi2016是否有选项可以把波形分别添加到不同的group,verdi2021有将waveform添加到new group的选项,但2016没找到

网友A:
鼠标中键点击G2,黄线就会跳到G2,这时ctrl+w就是在G2了。。你是想要这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中键点击G2,黄线就会跳到G2,这时ctrl+w就是在G2了。。你是想要这种操作?? ...

是的就是这个操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