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ynopsys DC怎么实现查找表?

楼主(2025-11-11):
本人在这个方向上纯新手,想基于DC实现一个4位输入,4位控制,输出4位的查找表,但是实现之后发现面积仅有0.196,下图是gui中我的current_design,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哪里可能有问题?

工艺库是网上找的tsmc 28nm

网友:
看起来这个是优化完了。输出四位直接绑的0。不如把你代码仿真一下看看。
换句话说,就是输出和你输入的无关了。

网友A:
大概率design有问题,真实情况仿真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design有问题,真实情况仿真检查一下

我verilog代码写的简单,就是直接赋值的LUT,仿真能够PASS

网友:
代码发出来学习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verilog代码写的简单,就是直接赋值的LUT,仿真能够PASS

方便看一下代码嘛?另外sdc有没有case_analysis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