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W-2024.09安装求助

楼主(2025-11-11):
虚拟机centos7.9,安装Sentaurus W-2024.09,运行SWB出现以下错误: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25'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28'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27'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22'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m.so.6: version `GLIBC_2.27'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28'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lib/libsimtree.so)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25'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lib/libsimtree.so)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25'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lib/libstdc++.so.6)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18'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lib/libstdc++.so.6)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c.so.6: version `GLIBC_2.25'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lib/libgfortran.so.5)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m.so.6: version `GLIBC_2.26'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lib/libgfortran.so.5)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m.so.6: version `GLIBC_2.27'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lib/libgfortran.so.5)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m.so.6: version `GLIBC_2.18'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lib/libgfortran.so.5)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bin/swb: /lib64/libm.so.6: version `GLIBC_2.23'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sentaurus/W-2024.09/bin/../tcad/current/linux64/lib/libquadmath.so.0)

请教大神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升级系统, rockylinux810或者redhat810

网友:
或者选择:  Sentaurus W-2024.09-SP* 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系统, rockylinux810或者redhat810

确实换了centos8就没问题了,谢谢!2025版centos7.9是可以的,我以为2024也可以。

网友:
自行编译升级GLIBC到2.28,或者换更高版本的系统

网友:
GLIBC版本底了

楼主:
自行编译glibc挺麻烦,还是直接使用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