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闪烁噪声的小疑问

楼主(2025-11-11):
PM0/PM2为折叠运放的差分输入对管,PM3/PM4为折叠运放电流镜;

PM0/PM2尺寸为:20*(4u/0.8u),PM3/PM4尺寸为:4*(4u/2.4u);

从闪烁噪声公式上看,PM0/PM2宽长比是PM3/PM4的1.667倍,但噪声反而比PM3/PM4大,这个似乎不合理,可能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1/f主要看器件的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主要看器件的L

是的,但是这个M个并联不用算了不?截图中噪声比例和(L2/L4)^2还是有出入

网友B:
你这是绝对噪声还是折算的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这个M个并联不用算了不?截图中噪声比例和(L2/L4)^2还是有出入
...

多半是gm0/2比gm3/4大太多,折算输入时后者系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绝对噪声还是折算的噪声

你好,这个就是运放输出的噪声,没有折算至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gm0/2比gm3/4大太多,折算输入时后者系数小。

你好,gm0/2 差分对管gm=133uS;gm3/4 电流镜gm=48uS;这个是输出的绝对噪声,没有折算至输入;

如果折算至输入,他们的比例应该也是一样的,这些MOS管同属gm1*R1;

网友A:
大概是1/3,然后等效输入噪声按照gm比例平方算,折算系数大概就差不多1/10左右了。
差分输入对管的面积与这俩PMOS电流负载管的差不多,本身的1/f值也就差不多,折算系数就起主要作用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1/3,然后等效输入噪声按照gm比例平方算,折算系数大概就差不多1/10左右了。
差分输入对管的面积与这 ...

你好,计算1/f noise应该只剩下(L2/L4)^2的比例了,在配置电流的时候Id2=Id4相抵消了;

网友A:
你可以看抵消前的原始公式就好,每个器件单独计算噪声,然后折算到输入端时乘以自己的gm平方除以输入差分管的gm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抵消前的原始公式就好,每个器件单独计算噪声,然后折算到输入端时乘以自己的gm平方除以输入差分管 ...

是的,不过在计算1/f noise时,这个gm会被抵消,只剩下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就是运放输出的噪声,没有折算至输入;

不管是到输出或者输入都被gm比例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到输出或者输入都被gm比例影响了

如果按gm比例的话,差异应该在(48/133)^2=0.13,实际上更接近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1/3,然后等效输入噪声按照gm比例平方算,折算系数大概就差不多1/10左右了。
差分输入对管的面积与这 ...

理论上按照公式,折算的输入噪声应该只与MOS L相关,但实际搭一个简单的buffer,等效输入噪声在不同输入电压情况下,还是会有变化的,差异小于1个量级(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