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bcd工艺库安装问题

楼主(2025-11-11):
如图,按照说明文档在terminal中输入SMIC_PDK_install的路径,但报错:Cannot start virtuoso. Please have a check.

在virtuoso -nograph之后结果:*WARNING* file /home/rfic/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WARNING* Unable to open -nograph X Window Display "rfic.eda:80"
*WARNING* (using "exec /opt/Cdence/IC617/tools.lnx86/dfII/../bin/cdsVncserver :80 -co /usr/share/X11/rgb&").
*WARNING* cdsXvnc output may be found in file $HOME/.vnc-cds/rfic.eda:80.log
Trying another display...

应该怎么办

网友:
先用virtuoso -nograph来debug

网友:
那个LOG问题,忽略,或者如果确实没有virtuoso在运行,可以把对应的cdslck文件删除,或者直接删除以CDS.LOG*

加了-nograph参数,按说是不需要DISPLAY,但是你的错误消息里还有与DISPLAY有关的东西,所以virtuoso命令肯定是安装路径下的吧?不是写过同名的脚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