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极点在波特图和传输函数中的疑问

楼主(2025-11-11):
极/零点使得传输函数的输出为∞/0,但是在波特图上表示为增益以固定斜率下降/上升,而不是直接到∞/0。我感觉我的思考有些错误,求前辈指点一下哇

网友:
零极点频率值的计算确实是使传递函数值为0或∞来计算出s=xxx的,但计算传递函数在某个频率w的幅值和相位可不是这样,要把s换成jw,按照复数的模来计算。

网友A:
你得根据传递函数去得到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而不是只看传递函数本身。模电第四章讲高通低通滤波器,可以看一下,类似的道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根据传递函数去得到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而不是只看传递函数本身。模电第四章讲高通低通滤波器,可以看 ...

好的,谢谢点播,我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