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vip_amba3_test_suit_svt报错

楼主(2025-11-11):
./vip_amba3_test_suit_svt_X.2025.09.run

已经设置了对应的license变量,但是仍然如下报错。有大佬知道咋整么?

网友:
看看license server 日志,是不是feature不支持这么新的版本

网友:
安装cxl2025.09 vip'同样的错误:

   Unpacking: cc_vip_cxl_test_suite_svt_W-2024.12.etgz ...
[SCL] SCL trace is enabled.
FlexNet Licensing checkout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VIP-TG-CXL2-DEV-CTS-SVT
License path:  27406@icserver: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544
license file(s):  27406@icserver
[SCL] 11/12/2025 07:47:05 PID:4328 Client:icserver Authorization failed VIP-TG-CXL2-DEV-CTS-SVT 2024.06
FlexNet Licensing checkout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网友:
run能share吗

网友: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