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咸鱼里的ARM Socrater安装生成CMN700报错

楼主(2025-11-12):
麻烦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下面的问题
我在咸鱼购买的Socraer,安装后,想用默认配置生成CMN700,verilog代码,但是报如下错误,只是想生成一个简单的CMN700,学习一下,
或者大家有没有简单的CMN700 RTL代码(可有偿)

Problem occurred running Process: /home/liu/software/ARM/socrates/etc/thirdparty/ruby/Ruby-2.5.3/bin/ruby /home/liu/software/ARM/socrates/apps/com.duolog.socrates.arm.porter_1.7.6/flows/generateIPXACT/run_drc.rb cmn700_1 /home/liu/software/ARM/socrates/packages/cmn700_r3p0/PL624-r3p0-00eac1-1/PL624-DE-99100-r3p0-00eac0/cmn700/logical/ /home/liu/armSocrates/workspace/cmn_test/logical /home/liu/software/ARM/socrates/packages/cmn700_r3p0/PL624-r3p0-00eac1-1/PL624-DE-99100-r3p0-00eac0/cmn700/logical//shared/tools/cmn_build/src/ruby/api.rb /home/liu/software/ARM/socrates/etc/thirdparty/perl/perl-5.12.3/bin/perl  [workingDir=/home/liu/armSocrates/workspace/cmn_test/socrates/cmn700_1]: Process: /home/liu/software/ARM/socrates/etc/thirdparty/ruby/Ruby-2.5.3/bin/ruby /home/liu/software/ARM/socrates/apps/com.duolog.socrates.arm.porter_1.7.6/flows/generateIPXACT/run_drc.rb cmn700_1 /home/liu/software/ARM/socrates/packages/cmn700_r3p0/PL624-r3p0-00eac1-1/PL624-DE-99100-r3p0-00eac0/cmn700/logical/ /home/liu/armSocrates/workspace/cmn_test/logical /home/liu/software/ARM/socrates/packages/cmn700_r3p0/PL624-r3p0-00eac1-1/PL624-DE-99100-r3p0-00eac0/cmn700/logical//shared/tools/cmn_build/src/ruby/api.rb /home/liu/software/ARM/socrates/etc/thirdparty/perl/perl-5.12.3/bin/perl  [workingDir=/home/liu/armSocrates/workspace/cmn_test/socrates/cmn700_1] exited with abnormal exit code 1

网友:
直接手动在对应路径执行一下会有报错缺失文件,找到对应文件粘贴到那里,就可以正常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