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

楼主(2025-11-12):
该带隙基准源的DC仿真的VBG为1.08V,为何跑DC温度仿真就是这样的曲线?

带隙基准源结构

带隙基准源结构

DC温度仿真

DC温度仿真

楼主:
重新跑了一下,温度曲线应该是这样,CTAT是和计算值差不多-1.5,PTAT是抛物线,并且VBG达到1.77V,求教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
看看启动电路有没有关掉吧,电路不大,一个个节点分析电压电流对不对就很容易发现问题了

网友A:
你这启动电路看起来有点问题,这是怎么启动的。左下角基准电流源电路看起来不正常,电流都无法确定也无法正常启动,NM0的下拉怎么正常呢?你可以仿一下tran上电(包括快上电和慢上电)
看起来是你这vo一直处于被NM1下拉,导致bandgap产生的基准电流偏大,因此vin,vip和vbg均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启动电路看起来有点问题,这是怎么启动的。左下角基准电流源电路看起来不正常,电流都无法确定也无法正 ...

发现问题了,运放输入端接反导致环路正反馈使VO变到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