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加transient noise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5-11-12):
瞬态仿真加transient noise能不能模拟更接近实际的输出波形,我有关电路加了transient noise就输出连正弦波都没了,我看到有说是1/Fmax的周期加入噪声,那加入的噪声大小是mos管本身的还是说要根据noise仿真得出的结构去定义呢

网友:
我理解是器件噪声

网友A:
好奇为什么会影响正常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为什么会影响正常信号?

模拟了管子的噪声,输出就也有噪声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了管子的噪声,输出就也有噪声了啊

噪声的能量应该蛮小的,正弦波都没有了,是不是噪声把信号给覆盖了。输入信号的能量也很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的能量应该蛮小的,正弦波都没有了,是不是噪声把信号给覆盖了。输入信号的能量也很小吗?
...

对,我的做传感器前置放大的,输入要能放大uv级别的

网友:
建议可以先进行noise分析,这个是小信号分析,再工作点附近。这个分析可以得出等效输入噪声,以及频谱分布,可以和输入信号坐下对比。如果确实噪声太大,那应该就是结构的问题,或者是电路尺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