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总线有间隔怎么办,比如是out<0> out<3> out<6>这样,好像不能以out<0:6>这样命名

楼主(2025-11-12):
Virtuoso总线有间隔怎么办,比如是out<0> out<3> out<6>这样,好像不能以out<0:6>这样命名

网友:
先out<6:0>出一个端口,其他没用的再接空,比如out<1>,out<2>没用,就把这俩接空

网友:
这样命名 out<0:6:3>,等效于out<0> out<3> out<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命名 out,等效于out out out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