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DL层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5-11-12):
RDL层的作用是什么?RDL也是金属层,和普通顶层厚金属有什么区别?就用普通厚顶层金属不就行了?

网友A:
铜工艺才有的RDL,RDL是铝;主要是因为铜的粘附性不太好,做封装的时候有问题,所以顶层开口需要AL pad,既然一定需要这层AL,就利用这层做个连线,就有了R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工艺才有的RDL,RDL是铝;主要是因为铜的粘附性不太好,做封装的时候有问题,所以顶层开口需要AL pad,既 ...

明白,谢谢!铝工艺也可能用到RDL吧?比如要做倒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