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设计求问

楼主:
比较器设计中,因为放可以采用预置放大器+静态锁存器的结构来提高比较器的速度。但是这篇文章中把静态锁存器放在了前面,而放大器放在了后边,这样难道不会避开了二者的优势区间,性能变差吗。

PS:这篇是2015年TCAS I的文章,方向是单斜式ADC

比较器

比较器

楼主:
我不明白这样做的道理,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第一个电路只要是diode连接的PMOS比正反馈连接的PMOS宽长比大,就不算是静态锁存器,而依旧是提高了增益的比较器。但确实,第一级这样做完了再加一个OTA这样的第二级,实在是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