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tag信号约束

楼主(2025-11-12):
求问:后端在PR时,JTAG的信号tck、tms、tdi、trst、tdo需要做哪些特殊约束呢?jtag计划工作在25MHz。

网友A:
对tck设置clock,对tdi,tms,tdo,trst等信号设置根据clock的input delay,output del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tck设置clock,对tdi,tms,tdo,trst等信号设置根据clock的input delay,output delay。 ...

想请问下,设计做了JTAG,后端只需要对这些端口信号约束这个再直接做就好了吗?有没有不同工作模式的区分呢?

网友:
这个不是设计决定的吗?
因为有可能用jtag做mbist,scan等测试功能,也有可能为了debug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