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40nm metal fill脚本

楼主(2025-11-12):
各位大佬,有事相求。本人使用的smic 40nm的PDK里面calibre DRC文件夹只有.drc文件,找遍了PDK没找到dfm文件,该怎么利用脚本进行metal fill?在论坛上找到了一些是自己写脚本的,还有一些是去官网找的,但是去中芯国际官网找不到40nm 的支持文件,所以有点迷茫。

还有的好像是直接用drc文件做,或者是RUN DFM什么的,信息太多已经搞不太明白了,对于自己写脚本其实也有点一窍不通,不过听说论坛之前有脚本,也没找到。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清晰的“解法”,比如自己写脚本,要么是向公司要,又或者是直接可以用DRC文件去解决DFM的脚本问题进行metal fill(真的可以用DRC文件做DFM吗,按理说应该不太一样吧),谢谢了。

楼主:
在其他论坛上有帖子是这么写的“步骤:

在自己的版图通过了DRC和LVS之后,在Tape out之前,需要依次进行以下操作:

加Seal Ring,检查DRC,当只剩下AA(有源区)间距、密度这种错误后,做第二步(AA间距问题后边可以通过加AA的Dummy来解决,同理,密度问题也是);

用脚本加Dummy,检查DRC、LVS。

如果是数字版图,需要将版图进行合并(Merge),并导出完整的GDS版图,最好将GDS的Cell名和GDS名字一样。 打开该版图,在上面加入border层,且border层的左下角为(0,0),右上角与版图重合, 因为后边加Dummy就是在该区域内部加的 。 将该GDS文件与下面所述的dfm文件放到一个目录内,并在该目录下运行以下命令:

calibre -drc -hier xxx.dfm

从Foundry官网上下载Calibre加Dummy的dfm文件,如下图所示,进行修改,根据所用工艺层次决定插入那些层次的Dummy。”

意思就是DFM文件只能去官网下载吗,也就是metal fill要么手动做要么去官网要文件用脚本做?

网友:
得有脚本吧。不只是metal dummy BEOL 还有 FEOL

楼主:
另外,如果不能使用脚本,自己做一个1um*1um的block,包含M1-6(我一共使用了六层金属),然后自己plot到layout里面是否可行呢?请问有什么这样做的技巧,或者说block一般画多大合适呢,求教,感谢大家。